求 盲孔同心度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9-03-22):
求 盲孔同心度的测量方法

网友:
如果是单件测量,用杠杆表就行。

网友:
我是干活的,没高招,只能帮你想个“笨”法,工件卡床子上,打表,纵向移动工作台,表在内孔壁前后移动看差值并和外圆(面)的差值进行比较

网友:
基准是外圆吗??

网友:
发个图看一下,是个什么形状的零件?一般情况就是找正一个孔,测另一个孔的跳动

楼主:
基准是外圆

网友:
要看孔的大小和公差等级,如果孔大可以直接用表打。如果孔小可以做一根圆柱度很好的心轴插入然后打表。

网友:
8# luotianpeng1981 非常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
方法1采用V型块进行内孔打表,# n6 B& I0 x! m
      2采用专制气动测量具进行测量,精度高,准确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是否可以具体点呢

网友:
弄个图来看看,好说些。有的可以有卡尺测量的!

网友:
展会上遇见个客户问三米深的盲孔,直径是150左右,测量内外圆同心度,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去年展会去了,今年我没去就把我忘了?呵呵呵,外圆多大,公差,然后才能确定怎么做合适。年初刚给大连做过两米五内孔直线度方案,同轴度应该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