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内孔车刀车削铝材的时候很难断屑---请教

楼主(2009-03-22):
由于刚用数控车床,经验不足,在普车上可以时不时停车来处理,但是数控车床就变得很麻烦了,不知有没有那种数控车刀可以自动断屑的?

加工材料是铝合金,之前看一些资料的时候说手磨车刀可以通过某些方法来实现断屑,但那些好像是加工钢之类的金属吧,铝合金这样的金属该如何处理呢?

谢谢!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车加工!还有可以在刀具上加装压缩空气吹气装置,一方面可以冷却刀具另外也可以将铝屑吹出工件。

楼主:
我是粗车内孔,应该高压空气吹不断。

金刚石车刀可以实现断屑吗?粗车用金刚石车刀合适吗,浪费吗?

网友:
刀具内冷 或者增加断屑槽.
通过切削参数修改也可以断屑,请尝试改变转速和进给量试验一下.

网友:
估计你使用的是平板刀片吧,为什么不使用带有槽型的刀片呢?
一般公司都有针对铝合金加工材质的刀片及槽型的,选用就是了。
 1# 哈雷

楼主:
估计你使用的是平板刀片吧,为什么不使用带有槽型的刀片呢?
一般公司都有针对铝合金加工材质的刀片及槽型的,选用就是了。
1# 哈雷
引用 网友A:

谢谢,初用,不太懂。

现在通过减少车削量可以解决不断屑这个问题了。

之前是4mm的,现在改到1.5mm了。

网友:
减少车削量加工效率就降低了。还是选一个铝合金专用刀片比较好。

网友:
加工铝合金的情况,一定不能使用涂层刀片,选择普通硬质合金非涂层的并且有排削槽的刀片,既完成了粗加工,寿命还不错,降低了成本。数控加工,最好使用数控刀片,提高效率。

网友:
刀片的锋利性要求很高,提高刀片的锋利性。

网友:
要说也简单,1.把主轴转速调慢点(700左右),2.吃刀多点(可以10MM),3.走刀快点(可以0.3MM),并冷却,就可以又快又不缠刀了

楼主:
要说也简单,1.把主轴转速调慢点(700左右),2.吃刀多点(可以10MM),3.走刀快点(可以0.3MM),并冷却,就可以又快又不缠刀了
引用 网友B:

啊!这样呀,试一下看看。

谢谢!

网友:
要说也简单,1.把主轴转速调慢点(700左右),2.吃刀多点(可以10MM),3.走刀快点(可以0.3MM),并冷却,就可以又快又不缠刀了
引用 网友B:

1.请问你所说的转速700的单位是什么?是m/min还是r/min?工件内孔直径多大清楚吗?
2.持刀10mm,前面4mm已经不断屑了,继续加大还有效果吗?更不用说刀片的有效切削刃长、刀片的材质能否承受和机床的功率是否满足要求了。
3.走刀0.3mm/r没有问题。

楼主:
我补充一下吧。
是外径65mm的铝合金棒料,先用35mm的钻头钻孔后,再粗车,车至内径57mm,然后再精车。

其实也想到用55mm钻头直接钻孔,但是考虑到需要买这样的大钻头,价格不菲;另外就是考虑到5.5Kw的变频电机是否能承受这样的钻头钻孔。所以就没买了。

网友:
不知楼主时什么铝合金,如果含硅量小于12.1%,可以使用涂层硬质合金车削。不过线速度要求很高。不知楼主的机床是否有恒线速功能,线速度500m/min 切深1.5mm,进给0.25-0.4mm/r都可以。刀片时肯纳的
ccgt120408 hp kc5410 G级公差 PVD涂层,周边精磨抛光,不容易产生积屑瘤。

网友: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