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的变频主轴与55mm钻头。【请教】

楼主(2009-03-22):
请问数控车床的5.5Kw的变频主轴,在莫氏4号的尾座上面安装55mm钻头对实心铝棒钻孔(铝棒直径65mm),钻孔深度25mm左右,够不够力?转速应该多少才行呢?

因为钻头价格比较贵,所以想咨询一下各位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在500—650转左右

网友:
是不够力的,先用小钻打一下

网友(2013-05-07):
两百多转就行了。

网友:
先钻再扩最好,一次加工的话,会有问题吧

网友:
没事350转应该最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