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坐标系如何旋转

楼主(2009-03-22):
比如以一中心孔为原点 另一孔坐标值X Y分别是50 +/-0.2   35 +/-0.2  我们会以名义尺寸50和35旋转坐标 但如果公差不是正负的 往一个方向偏 那应该如何旋转呢 列如下面两个尺寸该按什么尺寸旋转:X:  50 -0.2 Y: 35 -0.2 和  X: 50-0.2 Y :35+/-0.2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说下我的看法。
建立坐标系的意义就是将理论的坐标和实际的工件对应起来。
对于坐标系旋转,一般来说是有一些尺寸是根据这个方向来评定,所以对于这些尺寸评定来说,你这个孔就是基准,换句话说,你这个孔的位置就是名义值,名义值是没有公差的,这个孔的公差是将它作为被评定元素时使用的,而在这里他是基准元素。
所以无论公差是单向还是双向,都和坐标系的旋转应该无关,旋转的值是工件实际测量值,而不是理论值。

当然有一些例外,比如旋转后的坐标系并不是用来评定其他元素,而是用来辅助测量,例如构建阵列或理论元素时,就要按照名义值来旋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比较了解calypso 所以我直接说建坐标系了  用面圆圆建的 圆2定方向 圆2和圆1不在同一直线上 所以我们要按圆2相对与圆1在图纸上的尺寸旋转坐标系 以前我是一直按照图纸上的尺寸旋转的  但是最近看到老外的一个程序 图上两圆的X Y尺寸分别是16 -0.2  20 -0.2 但他在坐标旋转时输入的尺寸是X 15.9  Y 19.9 他按照公差取了个中间值  我感觉老外应该是对的

网友:
坐标系只是输出坐标的参考。如果考虑公差变化可以用calyspo中  GDTposition命令,
填写公差带bestfit 看下(有个bore选项)

网友:
原则上建坐标用名义值,但如果实际位置与名义值相差超过接受范围的话,对测量来说会造成很大的误差。;因此基准的选择很重要,必要时根据实际情况评估,不可生搬硬套。与公差没关系而与实际位置有关。

网友(2009-04-27):
最近新开发的夹具也有旋转坐标系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