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减速机的自锁功能---请教

楼主(2009-03-22):
问题1:
       自锁是双向自锁的吗?
问题2:
       电机拖动减速机传动,如果蜗杆端的力矩小于涡轮端的力矩,那减速机主要靠哪端拖动,是电机还是负载?

网友:
1.单头蜗杆可以自锁(蜗轮不能带动蜗杆运动),双头蜗杆不能自锁。
2.电机减速就是要增加扭矩。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吧!举个例子:在一个升降系统中,机械部分为电机、减速机、滚珠丝杠。重物3t,做下降运动,此时电机处于什么状态,是电动,还是发电!

网友:
当蜗杆的螺旋角小于蜗轮蜗杆副的摩擦角时就发生自锁

网友:
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吧!举个例子:在一个升降系统中,机械部分为电机、减速机、滚珠丝杠。重物3t,做下降运动,此时电机处于什么状态,是电动,还是发电!

答:是电动,引申的问题是:起重设备要有逆向自锁功能,也就是输入端正反向旋转都可以驱动减速机,而输出端正反向都不转(自锁),通常的减速机实现这一功能要加装超越离合器逆止器,在有些天车上用的是抱闸(抱闸长期用或是过热会失效,真的很危险,我见过16吨的铝卷掉在地上,挺吓人的,天车工管这叫溜钩,呵呵,跟溜冰差不多)或是在减速机内加一个自锁装置。
  蜗轮蜗杆减速机自锁是靠啮合副磨擦角实现的,它有自锁功能,但不是所有的蜗轮减速机都自锁,而且磨损后自锁不可靠。我们的减速机是逆向零回差自锁!!!!!(注:自锁机构同时又是啮合传动机构,而不是在减速机内增加额外的自锁机构,减速比大,传动效率高,承载能力高。输入轴与输出轴在同一直线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锁减速机。)如果您有长期或批量的订货需求,请联系我们。newjiansuji@163.com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机自锁是靠啮合副磨擦角实现的,它有自锁功能,但不是所有的蜗轮减速机都自锁,而且磨损后自锁不可靠。我们的减速机是逆向零回差自锁!!!!!(注:自锁机构同时又是啮合传动机构,而不是在减速机内增加额外的自锁机构,减速比大,传动效率高,承载能力高。输入轴与输出轴在同一直线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锁减速机。)如果您有长期或批量的订货需求,请联系我们。newjiansuji@163.com

网友(2010-10-09):
见解独到,学习了!!!

网友:
这种在钢包起吊用行车上尤为重要,一般增加一棘轮

网友:
自锁是具有双向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