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铍铜螺纹加工

楼主(2009-03-22):
碰到难题了
材料:铍铜
产品:外螺纹M16*1.5内螺纹M12.长20mm  头一次碰到该类型零件.
孔太小,不断屑手工磨制钨钢刀直接挤蹦掉,数控车用螺纹刀加工挤牙现象严重,通规不通.

希望有加工铍铜螺纹经验同行指点.请各位刀具高手支招.

网友:
铍铜硬度应该比较高,用金刚石的试试吧。 外螺纹可以硬车,内螺纹小吃刀量,多走几刀。
我见过CBN硬车HRC64的淬火钢螺纹,就是吃刀量小,多走几刀,高速加工。
我QQ:7413157

网友(2010-05-20):
用PCD刀具加工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