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喷丸处理和表面喷砂处理---请教

楼主(2009-03-22):
表面喷丸处理和表面喷砂处理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喷丸是以金属弹丸,利用压缩空气或机械离心力为动力和摩擦力来除去金属锈蚀的方法。弹丸直径在0.2-2.5mm之间,压缩空气压力为0.2-0.6Mpa,喷流与表面角度为30度-90度左右。喷嘴系用T7或T8工具钢制成并淬火至硬度50-55HRC,每个喷嘴使用期限为15-20天。
喷丸是用来清除厚度不小于2mm的或不要求保持准确尺寸及轮廓的中型、大型金属制品以及铸锻件上的氧化皮、铁锈、型砂及旧漆膜。是表面涂(镀)覆前的一种清理方法。广泛用于大型造船厂、重型机械厂、汽车厂等。用喷丸进行表面处理,打击力大,清理效果明显。但喷丸对薄板工件的处理,容易使工件变形,且钢丸打击到工件表面(无论抛丸或喷丸)使金属基材产生变形,由于Fe3O4和Fe2O3没有塑性,破碎后剥离,而油膜与基材一同变形,所以对带有油污的工件,抛丸、喷丸无法 彻底清除油污。
喷砂也是一种机械清理方法,但是喷砂不是喷丸,喷砂用的是砂粒如石英砂,喷丸用的是金属弹丸。在现有的工件表面处理方法中,清理效果最佳的还数喷砂清理。喷砂适用于工件表面要求较高的清理。

网友(2009-06-14):
答复的挺不错的.

网友(2009-07-22):
是这样的,说的对,喷砂也要注意时间和气压的

网友:
二楼回答得很精辟!我公司也有喷砂机。学习了!建议版主给他加分!

网友:
谢谢回答。不过喷砂,对于表面有结合力要求的情况来说,是否只是表面边毛,增大接触面摩擦系数呢?

网友:
拜读了!请问喷砂处理的石英砂的粒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