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求助!Mastercam X 怎样才能输入中文字?

楼主(2009-03-22):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Mastercam X,输入中文字时就只是显示方框或问号,有什么方法解决?小的感激不尽!

网友:
我是用的MasterCAM9版的中文版的,直接就可以写了啊,装一个中文版的就可以了。
对了,我也有问题想问问哦,就是MasterCAM9版的怎么绘出实体的螺纹啊,
步骤可以告诉偶吗
QQ736916204

网友:
x不支持中文,其他的版本都支持
螺纹用螺旋和扫描于实体就ok了

网友(2015-06-21):
画个螺旋线加个截面用扫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