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学Soildworks时遇到了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9-03-23):
在我自学Soildworks2006关于扫描的内容时,遇到了一个怪问题:
我为扫描预备好了四个草图(轮廓线,路径线,两条引导线)后,就进行了扫描;但是,一用引导线就提示出错——“此中间的轮廓 # 2 无法求解,请考虑编辑原始截面草图的几何关系或尺寸”。我把尺寸一删,就一切正常;可再一标尺寸,又会立刻显示出错。(此处说的标尺寸,并没有利用尺寸去驱动、改变形状的意图!)
事儿不大,“绕道走”也能做到,就是心情太不爽了。
有哪位高手能点拨我一下下?
谢谢啦!!

网友:
能否做一个截图,这样我也好分析一下!

楼主:
谢谢您!没发截图,是因为我感觉与图没关系:我是做一个细颈扁瓶子的模型。椭圆作轮廓,垂线作路径,两条引导线勾画瓶身曲线。一开始,椭圆的方向、尺寸都没定,建模完全和我希望的一样。但在细化时,椭圆的尺寸一经标注,建模就失败。其它三条线完全定义,也没有影响。为了使问题明朗,我重新设计:先按尺寸画好椭圆,在把尺寸线删去……  建模没问题。唯独一标注椭圆的尺寸,建模就失败。反复多次,都这样。您能看出是因为什么吗?

网友:
确实感觉很怪,我似乎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然大概也是把尺寸删掉了事。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标尺寸时不能够完成扫描过程(可能尺寸超过某种限制),但当不标注时,系统会自动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此时椭圆的尺寸被重新定义了,可能变化很小,但你没注意到)...我是不是讲的更糊涂了,呵呵

楼主:
谢谢韩成锡!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现象。我也正在琢磨其中(像你估计)类似的原因。但因为标尺寸,椭圆有变化——这,我想不会;因为发现问题后,我是先完全定义好椭圆后,再删去、这样来试的。
如果有时间,我还会继续琢磨的……

网友:
多多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楼主:
我把“东西”拿来了
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什么椭圆不标尺寸啥事也没有,一标尺寸就不行。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能不能和我聊聊呀?QQ:7707314,谢谢!

网友:
我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
多交流下,

楼主:
我还没解决呢;没人指点,只好放一放;寄希望于深入学习之后,能对此“顿悟”啊!

网友:
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SW的一个BUG

楼主:
谢谢您关注我的话题!  从您的回复看,您一定试过我的那个零件了、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对吧?您用的不是06版吧?——不是06版特有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不必客气。是的我试过了,并且是07版的

楼主:
哎呀,是共性的问题,这就麻烦了!等待高手吧……

网友:
SW学习专业网站:
http://www.chinasolidworks.com/bbs/?fromuid=24374
功能很强大

网友:
我感觉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有时真的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但是此类的问题处理的多了也许就会明白吧 我也在自学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关注我的话题!
我也是这样想的;心急吃不了热豆包;
那些还没搞懂的,也许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
首先,声明下可能我在状况外。
但我的理解是:如果标尺寸的话,你还要求它的尺寸随着引导线变化,这不是叫一个人同时向东和向西走么?

网友:
我在CAXA三维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它只认轮毂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您没打开我的那个零件
不过,没关系,咱们依然可以交流。我的这个怪问题是:“我虽然已经确切地知道‘那个人’具体在哪儿,而且,只要不‘说出他就从这里出发’,那么,他非常听话,叫他去哪儿都没问题;可是一旦‘说出他就从这里出发’,他立刻就‘翘辫子了’”。你说怪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到CAXA,它的标准件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再有,就是它的方便、快捷。
如果是做简单测绘记录图,我觉得CAXA大概会是首选软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下载了,也打开了,也试了,我相信我没理解错您的问题“只要给椭圆标注,就不能生成花瓶了”,不知道您了解我在20楼的意思没有,或是我表达的不清楚,还是我真的在状况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这样说,咱们是否就容易达成共识了:画了一个瓶子,总要标出尺寸对吧?没标注,并不代表它没有大小;不表示出来(标注),就没问题,表示出大小就出问题,为什么呢?  我真的是在虚心求教!难道标注尺寸本身,对建模还会产生影响吗?这就是我实际想知道的。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2009-04-26):
尺寸标注以后就限制它随路径的变化了。所以模型不能建立。这是我的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看到“boy2you ”也有同样说法……
我这才明白了你(你们)的话——你们说得对!SW是尺寸驱动的,如果标注了尺寸,就把这个尺寸的变化“扼杀掉”了,当然就无法变化了!
谢谢“蓝梦 ”!谢谢“boy2you ”!

网友:
有的你把尺寸给予定了限制它的变化,最起码你这个图各处的椭圆就不是成比例,不说它要随路径的变化了。很多时候不把尺寸标出,只要是画后尺寸不会错就好,多了有时会过定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看到“boy2you ”也有同样说法……
我这才明白了你(你们)的话——你们说得对!SW是尺寸驱动的,如果标注了尺寸,就把这个尺寸的变化“扼杀掉”了,当然就无法变化了!
谢谢“蓝梦 ”!谢谢“boy2 ...
引用 网友D:

开始我没看懂,后来似乎明白了点,诸位是不是这个意思:标注椭圆的尺寸没错,错的是标注好了之后,它就只能沿特定的轨迹移动,而非我们指定给它的轨迹。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为什么对椭圆标或者不标注尺寸,会导致结果不一样,问题不是出在椭圆本身,而是标注尺寸之后,其轨迹被限定死了......我的头又大了

网友:
不过,没关系,咱们依然可以交流。我的这个怪问题是:“我虽然已经确切地知道‘那个人’具体在哪儿,而且,只要不‘说出他就从这里出发’,那么,他非常听话,叫他去哪儿都没问题;可是一旦‘说出他就从这里出发’,他立刻就‘翘辫子了’”。你说怪不怪?!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感慨:我十分佩服手拉手这位兄弟的文风,由此可见其进行科学研究之严谨之精神。向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夸奖!

标注椭圆的尺寸没错,错的是标注好了之后,它就只能沿特定的轨迹移动,而非我们指定给它的轨迹。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为什么对椭圆标或者不标注尺寸,会导致结果不一样,问题不是出在椭圆本身,而是标注尺寸之后,其轨迹被限定死了
在“蓝梦”、“boy2you”的指点下,终于自我感觉明白了。我现在是这样理解的:SW既然是尺寸驱动的,在画“瓶子”的时候,如果把瓶子底(扫描轮廓)标注了尺寸,就意味着已经完全定义了它,那么它无论随怎样的轨迹“移动”,它的形状都不该再发生改变。引导线的出现,是对它的尺寸进行的过定义,当然就该出错!

网友:
套路好像是古龙版的sw不过试验了一下 头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我觉得已经解决了,你怎么反倒“头疼”啦?

网友(2010-02-11):
您标了尺寸,在扫描过程中只能是椭圆了,就不能有其它的路径变化了

网友:
原因是,截面尺寸和引导线发生冲突无法求解,也就是说即然你要截面沿引导线变化,可你却以约束了截面,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是对型位尺寸进行重复标注不同尺寸后的结果吧

网友(2012-04-01):
上边再画个椭圆与曲线相切。ok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完全定义的草图,扫描的时候貌似更加顺畅。

网友(2016-08-12):
标记尺寸代表轮廓是固定大小,引导线扫描造成轮廓尺寸变化,无法解出,造成无法建模,网上有答案,我也是研究半天才找到,我开始用椭圆做的,没有标记尺寸,用一条作为引导线都能出来模型,多段同时使用就造成无法建模,后来又使用多短线尝试,就能顺利建模了,教程里边也讲了,引导线必须通过轮廓,且轮廓不能定义尺寸,还有你的花瓶下载要10威望,按是新兵,威望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