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蜗杆和齿轮的传动比计算

楼主(2009-03-23):
请各位工程师讲解一下!写!

网友:
蜗杆和齿轮的传动比计算
------------------------------------------------------------
不知道你那蜗杆和齿轮是怎么搭配的!!只知道蜗杆和蜗轮的传动,没听说过蜗杆和齿轮的传动。还是请楼主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
对于蜗杆头数为1时,蜗杆转一圈,蜗轮只转一个齿,头数为2时,蜗杆转一圈,蜗轮转两个齿.传动比还是Z1/Z2,只是Z1是蜗杆的头数,Z2是蜗轮的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