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材料钻眼、铰扣用什么工具最好?

楼主(2009-03-23):
各位高手:请问钛合金材料钻眼、铰扣用什么工具最好?

网友(2009-07-21):
普通的高速钢工具就行,没必要用硬质合金的!要求高的话要防止“铁污染”,就是钛合金不能和铁器直接接触!

网友:
为什么钛合金不能和铁器直接接触?

网友:
不是不能,而是不好,你看一下不锈钢的防锈机理就清楚了,所谓钛合金其实就是钛的成分比较高的一类钢,表面沾了铁的话那个部位就难以形成氧化膜,也就失去了防锈能力

网友(2010-11-27):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