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与齿轮马达在原理上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9-03-23):
齿轮泵和齿轮马达的原理图如下,感觉它们在原理上基本是相同的,而且结构也很相似!
所以想知道它们的区别到底在那里啊!请各位大侠指点!
(图片照的有点模糊!结构基本是一样的)

   马达

楼主:
各位大侠帮着看看吧!

楼主:
找到了!齿轮马达以齿轮泵结构上的区别: 1,齿轮泵只能一个方向旋转,为了减小径向不平衡力,一般吸油口尺寸大,排油口尺寸小。而齿轮马达则需两个方向旋转,其吸油口以压油口的尺寸相同,对称分布。 2,齿轮泵的内泄露是直接引到低压腔去的,而齿轮马达的内泄露则是在壳体上没有单独的泄露通道引到泵壳体外。因马达有正反转,若采用内泄,在反转是压力油可能使泄露通道和轴端盖的密封冲坏而失效. 3,齿轮泵输出的是压力和流量,强调的是容积效率。而齿轮马达输出的是转速和转矩,强调的是机械效率,并力图有好的启动性能和较低的最低稳定转速。因而齿轮马达的齿数一般多于齿轮泵,齿轮马达的齿数一般不小于14。 4,为了减小齿轮马达的启动摩擦转矩,并降低最低稳定转速,齿轮马达多用滚珠轴承。

以上是我查书了解到,可是还是用个实际性的问题,如果在实际生产中运到突发情况,能否其中的一者代替另一个工作一段时间?
或者可以这样发问,能否在给定的条件下,泵与马达实现呼互换呢!

网友:
总结的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