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电弧不稳定故障分析

楼主(2009-03-23):
等离子切割机电弧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着切割质量,等离子电弧不稳定现象,会导致切口参差不齐、积瘤等缺陷,也会导致控制系统的相关元件寿命降低,喷嘴、电极频繁更换。针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
          1.气压过低
  等离子切割机工作时,如工作气压远远低于说明书所要求的气压,这意味着等离子弧的喷出速度减弱,输入空气流量小于规定值,此时不能形成高能量、高速度的等离子弧,从而造成切口质量差、切不透、切口积瘤的现象。气压不足的原因有:空压机输入空气不足,切割机空气调节阀调压过低,电磁阀内有油污,气路不通畅等。
  解决方法是,使用前注意观察空压机输出压力显示,如不符合要求,可调整压力或检修空压机。如输入气压已达要求,应检查空气过滤减压阀的调节是否正确,表压显示能否满足切割要求。否则应对空气过滤减压阀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确保输入空气干燥、无油污。如果输入空气质量差,会造成电磁阀内产生油污,阀芯开启困难,阀口不能完全打开。另外,割炬喷嘴气压过低,还需更换电磁阀;气路截面变小也会造成气压过低,可按说明书要求更换气管。
          2.气压过高
          若输入空气压力远远超过0.45MPa,则在形成等离子弧后,过大的气流会吹散集中的弧柱,使弧柱能量分散,减弱了等离子弧的切割强度。造成气压过高的原因有:输入空气调节不当、空气过滤减压阀调节过高或者是空气过滤减压阀失效。
          解决方法是,检查空压机压力是否调整合适,空压机和空气过滤减压阀的压力是否失调。开机后,如旋转空气过滤减压阀调节开关,表压无变化,说明空气过滤减压阀失灵,需更换。
          3.割炬喷嘴和电极烧损
          因喷嘴安装不当,如丝扣未上紧,设备各挡位调整不当,需用水冷却的割炬在工作时,未按要求通入流动的冷却水以及频繁起弧,都会造成喷嘴过早损坏。
          解决方法是,按照切割工件的技术要求,正确调整设备各挡位,检查割炬喷嘴是否安装牢圄,需通冷却水的喷嘴应提前使冷却水循环起来。切割时,根据工件的厚度调整割炬与工件之间的距离。
          4.输入交流电压过低
          等离子切割机的使用现场有大型用电设施,切割机内部主回路元件故障等,会使输入交流电压过低。
          解决方法是,检查等离子切割机所接入电网是否有足够的承载能力,电源线规格是否符合要求。等离子切割机安装地点,应远离大型用电设备和经常有电气干扰的地方。使用过程中,要定期清理切割机内灰尘和元件上的污垢,检查电线是否有老化现象等。
          5.地线与工件接触不良
          接地是切割前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未使用专用的接地工具,工件表面有绝缘物及长期使用老化严重的地线等,都会使地线与工件接触不良。
          应使用专门的接地工具,并检查是否有绝缘物影响地线与工件表面接触,避免使用老化的接地线。
          6.火花发生器不能自动断弧
  等离子切割机工作时,首先要引燃等离子弧,由高频振荡器激发电极与喷嘴内壁之间的气体,产生高频放电,使气体局部电离而形成小弧,这一小弧受压缩空气的作用,从喷嘴喷出以引燃等离于弧,这是火花发生器主要的任务。正常情况下,火花发生器的工作时间只有0.5~1s,不能自动断弧的原因一般是控制线路板元件失调,火花发生器的放电电极间隙不合适。
          应经常检查火花发生器放电极,使其表面保持平整,适时调整火花发生器的放电电极间隙(0.8~1.2mm),必要时更换控制板。
        7.其他
          除以上原因外,切割速度过慢,切割时割炬与工件的垂直度,以及操作者对等离子切割机的熟悉程度,操作水平等,都影响等离子弧的稳定性,使用者应在这些方面注意。

网友(2010-05-16):
到工作中再用一下,应该能用的上的。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0-10-06):
喷嘴经常坏掉,就是没考虑气压问题

网友(2010-12-31):
除以上原因外,切割速度过慢,切割时割炬与工件的垂直度,以及操作者对等离子切割机的熟悉程度,操作水平等,都影响等离子弧的稳定性,使用者应在这些方面注意

网友:
这个楼主不错,大家都看到,而且方便

网友(2011-05-31):
复制收藏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