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激光切割可以切20mm及以上碳钢的吗?

楼主(2009-03-23):
如题,最近接了一个老客户的激光切询盘,厚度从2mm到20mm,我们自己厂里是百超的机器,3000W,理论上可以切到20mm,但实际上切到15mm出来的效果就比较一般了。

记得以前论坛里有人说有4000w的机器,可以切到25mm碳钢板,但是找不到了。还有谁家可以做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我的QQ 961717098

网友:
可以的,4000W-6000W的机器可以切到19MM左右的板材(19MM以上的效果就不是太好了),老是切厚板,很伤机器的。白超的优势就是切薄板!

网友:
厚板可以考虑一下等离子

网友:
3000W的百超可以切T20的碳钢,效果还可以。你们那台切不了可以考虑更换新的切割镜片和清洗外光路的镜片。我之前的一家公司有一台3000W的百超用了两年多了切T20的碳钢效果还很好。

网友:
帮不了你 我们是三菱的机子  最多也只能切到16T    再厚也不行了
帮顶吧

网友:
3000W完全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就是不知道楼主哪里人?广州浙江那一带这种设备对外加工的很多的.
俺这边有两台3200W的通快

网友:
帮不了你 我们是三菱的机子  最多也只能切到16T    再厚也不行了
帮顶吧
引用 网友A:

大哥用的三菱哪个型号的机器?功率多大?

网友:
如题,最近接了一个老客户的激光切询盘,厚度从2mm到20mm,我们自己厂里是百超的机器,3000W,理论上可以切到20mm,但实际上切到15mm出来的效果就比较一般了。

记得以前论坛里有人说有4000w的机器,可以切到25mm碳 ...
引用 网友B:

3000W应该可以上20MM的,估计是镜片或者速度方面的问题.
按照你的定单,6MM以下的用百超切.6MM以上的,建议买个旋风等离子....

4000W切割25MM碳钢是没有问题,即使是28MM我也切过(5000W峰值切割).但是速度和粗糙度估计你们很难接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们自己有精细等离子切割机,梅塞尔的。但是客户要求的精度是+/-0.5mm,并且等离子切出来断面的垂直度不好。

至于清洗外光路镜片和更换激光头,我们也不是没有试过,刚刚清洗过外光路镜片时,切割16mm厚度钢板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过效果不稳定,有时候同一张板上断面效果相差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和材料的材质有关系?

网友:
材料肯定有关系!要大钢厂的冶炼原钢!一些小厂收的废钢肯定不好使!

网友:
材料肯定有关系!要大钢厂的冶炼原钢!一些小厂收的废钢肯定不好使!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材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材质均匀稳定的话切割效果会更好.
自己公司没办法加工的话可以试一下找外协的看看.看是设备的问题还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A:
大哥用的三菱哪个型号的机器?功率多大?
引用 网友D:

ML3015HB  3000W  老机子  最少10年+了

网友(2009-07-02):
我公司可以切割25毫米以内的碳钢板,但材料一定要好,表面不能有锈材质一般为Q235或45#钢为最好,如果有意的话我可以发几张切割样品的照片看看。联系方式:13764882072 潘先生

网友:
专业提供以色列切割镜片,www.hymore.com,张生13880528772

网友:
是的,25MM的板材质量一定要好,宝钢首钢的,功率最好4000W以上。3000W设备或许能割,但每次都是满额切割,对发生器损伤很大的。

网友:
百超4400W切割效果非常好20MM

网友(2010-04-15):
是这个样子   我通快的   新机器还好   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