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蜗杆的头数?是不是蜗轮和蜗杆的头数要相等?---请教

楼主(2009-03-23):
什么叫蜗杆的头数?是不是蜗轮和蜗杆的头数要相等?高手指点。

网友:
就是螺旋线的条数吧!

网友:
蜗杆头数指的是螺旋线,蜗轮是叫齿数,要是头数是1的蜗杆转一圈呢蜗轮就转一个齿,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楼主满意不!!!!

网友(2012-06-10):
就是蜗杆的线数,蜗轮没有线数的说法。蜗轮蜗杆传动,要求蜗杆轴面压力角=蜗轮端面压力角,蜗杆轴面模数=蜗轮端面模数,即可!

网友:
蜗轮齿数除以头数就是速比

网友:
哈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电机

网友:
涡轮涡杆减速机我店里有卖的,详细可看我签名档,它是按照一定比数来的,比数越大,价格越贵,还有就是出力轴的大小,出力轴越大,价格也越贵,所负载的力量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