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噪音太大怎么办?

楼主(2009-03-23):
我新买了一台压力机,63吨的,加好油以后开车没问题,声音也不大,可是下午在用了一会儿突然声音就特别大了,求求各位大侠......救救我...

网友:
再好好看看,是齿轮泵吗?是齿轮泵就比较麻烦,齿轮泵比较便宜,有些厂家的产品质量不行,基节误差大,有些是齿面硬度有问题,寿命很短,只要压力能保证,凑合用也行,

网友:
安装是否牢靠!应该把振动考虑进去!

网友:
1  吸油管道太细。
2  液压油太脏,吸油口没安装过滤器。
3  电机和泵的同轴度不好,连轴器选型安装不当。
4  齿轮泵泵壳低压侧磨损。
5  圆型配油盘磨损。
一般齿轮泵没修的价值,换一个新的拉到。找个师傅出场费也要150啊。
呵呵,班门弄斧了。

网友:
请查看泵是否快速严重发热,如是可断定泵侧板或轴承烧伤,泵坏换新.
看油位是否未达到要求的高度
看吸油口过滤器是否堵塞

网友:
是不是吸油口真空度太大?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困油现象太严重了!
机器没调试好的原因!

网友:
是一直振动大还是在一个速度段振动比较大,说明书有没有标示危险速度

网友:
1 blots the pipeline to be too thin.
2 hydraulic fluid too dirty, blots the mouth not to install the filter. the
3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pump's proper alignment is not good, the junction box shaping installs improper.
4 gear pump pump housing low pressure side attrition. the 5 circle matches the oil disk attrition. the common gear pump has not repaired the value, trades one newly to pull. Asks a skilled worker to enter the stage spends also wants 150. , showed off meager skills before an expert.

网友:
还是吸油口的过滤器的滤芯堵死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2-03-27):
三年前的问题了  到现在好像还没解决好 貌似经常会有

网友:
看看油箱的吸油管深度和液压油工作一会的油面高度

网友:
我只是想要积分下载一个东西,无心冒犯~请原谅

网友:
  油泵发热没有?如果短时间就发热最好换一个。不发热只响就要检查油管是否松动,进油口有没有进空气的可能。如果是动作时才响就另当别论了,具体要看是做何动作,还要看油路图才能下定义。
  告诉你一个比简单检查油泵的方法:折下油泵的出油管(与油路块相连的一端),再接一个三通,一头接节流阀或溢流阀,一头接一个油压表,另一头对着油箱(打开油箱盖)。开始将节(溢)流阀调到最大,然后点动试机。慢慢将节(溢)流阀流量调小直到压力达到工作要求。这时如果还有噪音就没有别的原因了—

网友(2012-05-05):
首先看看吸油管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就是齿轮泵了,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2012-06-20):
齿轮泵噪音大我还没遇到过,可以选择好点的润滑油吧

网友(2021-10-13):
再仔细排查排查

网友(2022-01-03):
齿轮泵的噪声有相关的国标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