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柱塞液压缸的导向长度一般取多长合适---请教

楼主(2009-03-23):
请教各位兄弟,立式柱塞液压缸的导向长度一般取多长合适呢?
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呢?有侧向力的情况呢?

网友(2009-04-28):
活塞上的导向一般取缸筒内径的0.6倍,活塞杆的导向一般取活塞杆直径的1.5倍。

网友:
这个尺寸和你活塞杆的行程有关,标准在液压油缸设计里面有。

网友:
导向长度也与导向材料的选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