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钢结构厂房的 立柱上面的 行吊梁 支架 可否用交流弧焊机 手工焊接?

楼主(2009-03-23):
请问:钢结构厂房的 立柱上面的 行吊梁 支架  可否用交流弧焊机 手工焊接?

网友:
有些是可以的,

厂房分很多种,有轻有重,遵循各行业的标准,先确定你厂房的类型,找那个行业的规范,有具体规定,假如是乡下小工厂,关系不大,结实就好,

楼主:
有些是可以的,

厂房分很多种,有轻有重,遵循各行业的标准,先确定你厂房的类型,找那个行业的规范,有具体规定,假如是乡下小工厂,关系不大,结实就好,
引用 网友A:
[/quote
厂房  是我自己家家的   五吨的行吊     高度7.6米    用400*200*8*13  的热轧H型钢   q235B的   我想用交流弧焊机 焊接行吊梁支架   可以吗

网友:
先声明本言论不是行业规范,没有执行行为,只是参考,

把你的行车速度算好了,特别是启动和刹车的力,留够余量,算一下你的柱间支撑是否稳定,厂房是排架的也最好算一下,室外使用的,考虑吊起以后的风载荷,都要有富余量,

焊接对于你这种载荷其实不是大问题,但焊缝要连续,特别是在结构的中点上,乡下小厂子都是随便作,但经常有倒的,有伤亡事故,要小心,一般算够了就没事,但最好还是买专业厂家的,

以上意见只能参考,不作为施工依据,也不对结构负责,

楼主(2009-08-28):
已经 加工好了  谢谢

网友:
没有问题,不用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