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溢流阀的作用

楼主(2009-03-23):
如图所示:
图中有两个溢流阀,一个调定压力为22MPa,另一个为28MPa。
请问,那个28MPa的溢流阀做什么用的?

楼主:
这个油缸是连铸扇形段ASTC油缸。带位置传感器。

网友:
28MPa是进油的溢流阀,22MPa是回油的溢流阀。防止超载与防爆

网友:
溢流阀带位置传感器?

网友:
当-Y00带电时,电磁阀切换到右位,油缸向下动作,当油缸下降到位时负载变大,当油缸上腔达到28MPA时溢流阀打开卸载,可以理解为安全阀

网友:
用于设置油缸上下腔不同的安全压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