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个风轮

楼主(2009-03-23):
如何加工这个风轮
请教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涉及的东西挺多,但主要还是冲压和钣金。

网友(2009-10-06):
这是板金件

网友:
这个方面的知识欠缺,不过只是假象~~一下,望指教!
分3部分
内轮:用冷挤压工艺 落料 冲孔 拉申 复合结构一次成型
扇叶:直接 冲压落料 弯曲
外框:用展扎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