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50CA6150主油泵经常不供油!

楼主(2009-03-23):
CA6150主油泵经常不供油!
求教各位

网友:
由简到难,先检查是不是有油,再看是不是滤油网被堵了。在油泵转动正常的情况下,就只有拆开油泵查看一下这条路了。

网友:
回油路检查一下,油的粘度过大

网友:
LZ检查下油路,如果没问题就查油泵 沈一6140/50用的是叶片泵.可能是油太粘,粘住叶片了.打开洗下.还不行就换个新泵吧 一般机床配件店都有卖.型号R12-1叶片泵.价格120-150能拿下

网友(2010-05-23):
回复 楼主:

      跪求CM6150普通车床数控化改造的样图
跪求:纵向进给改造装配图
       传动系统图
       电器原理图
我的邮箱:wyq19850810@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