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带电磁制动器电机接线

楼主(2009-03-23):
SEW带电磁制动器电机,型号:DL180M4/BM/HF 是否从电机的电源进线引2路到制动器模块的2、3号端子即可。不用单独设置制动器控制回路及主回路。

网友:
若有变频器,需要单独供电,供在2、3上
若无变频器,且电压有对应的,制动电源从电机接线板上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