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心轴和刚性心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23):
今天车间对一套工装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把定位元件刚性心轴换成弹性的了,请问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说得是不是太抽象了一点?

网友:
先顶下,期待回答

网友:
简单地回答:
弹性轴可以理解为柔性轴,比如说摩托车将前轮转速传给转速表的那根软轴。刚性轴则可以理解为不允许存在扭曲弯曲等变形,存在变形将会产生损坏不能使用。

网友:
刚性的就是比较硬的,必须校正较好

网友:
刚性的定位可靠,但是必须要有比较精准的定位基准孔

柔性的一般靠弹簧力等等,一般也已锥度销为主,不是很可靠,可以不需要比较精准的定位基准孔,如毛坯孔等

供参考

网友(2010-05-03):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说得很好,弹性心轴适应性强。

网友:
呵呵,解释的似乎不详细,也没有说到点上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回答
先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