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不锈钢除焊点,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03-23):
为什么薄板不锈钢1.5-2.0MM在碰焊和点焊后用膏洗不去黑焊点.有好办法的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
换一下点焊头的材料,再试试。

网友:
焊点是氧化造成的?# P" V4 n, L5 q; a# a
还是焊膏的问题?

网友(2009-05-04):
点焊的话 氧化物事去不掉的啊。。用拉沙布 拉哈就可以啊。。。

网友:
点焊时,在上下两点用气管通一些微量的氩气就不会有黑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