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水泵轴承振动,一直修不好---请教

楼主(2009-03-23):
前几天,我们对这样的水泵情况,多次按规定进行检修,一直无法搞好。想请教大家如何解难?

网友:
不要只注意轴承的问题,也可能是叶轮等的动平衡没做好啊。

网友:
还有对中是否在标准范围内!

网友:
前几天,我们对这样的水泵情况,多次按规定进行检修,一直无法搞好。想请教大家如何解难?
引用 网友A:
水泵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还有就是联轴器没有找正  泵轴是不是不同心

网友:
对问题 有没描述呢 ?

网友:
大家分析的都有道理
 我来总结
1 应该先看轴线对中如何
2 再看轴承过盈量过度量,有时候是轴颈磨损太细的问题,有时候是轴承架 即水泵上轴承孔太大的问题
3 再看轴本身是否已经弯曲,
4 最后测量叶轮的平衡,叶轮与轴颈的配合

网友(2009-06-12):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轴承震动不要只丛轴承身上找毛病,把症状描述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