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编程:求铣圆弧的宏程序

楼主(2009-03-23):
请教大虾铣圆弧的宏程序:举个例子就可

网友(2009-05-02):
我来给你编一个

网友:
O0001
#1=圆孔直径
#2=圆孔深度
#3=平底铣刀直径
#4=0Z坐标设为自变量,赋初始值为0
#17=Z坐标每次递增量。
#5=(#1-#3)/2刀具回转半径
S1000M3
G54G90G0XOY0Z30;
GOOX5;
Z(-#4+1);
G1Z-#4F200;
WHILE(#4LT#2)DO1;
#4=#4=#17;
G3I-5Z-#4F1000;
END1;
G3I-5;
G1X(#5-1);
G0Z30;

网友:
加刀具补偿的
O0001
#1=圆孔直径
#2=圆孔深度
#3=平底铣刀直径
#4=0Z坐标设为自变量,赋初始值为0
#17=Z坐标每次递增量。
#5=(#1-#3)/2刀具回转半径
S1000M3
G54G90G0XOY0Z30;
GOOX5;
Z(-#4+1);
G1Z-#4F200;
G41X5Y0D01;
WHILE(#4LT#2)DO1;
#4=#4=#17;
G3I-5Z-#4F1000;
END1;
G3I-5;
G1G40X(#5-1);
G0Z30;

网友:
WHILE(#4LT#2)DO1;
#4=#4=#17;
G3I-5Z-#4F1000;
END1;
这段什么意思,看不太明白呢 4# ashangyee

网友(2009-07-04):
FANUC宏程序的往复循环语句,当条件符合#4LT#2是,在DO01与END01之间循环运行。ashangyee
编的格式有点问题应该是[4LT#2]而不是小括号。

网友:
正在学习宏程序

网友:
ashangyee  编的第一个也有点问题,应该是手误#4=#4=#17不对,应该是#4=#4+#17

网友(2009-08-04):
应该是手误!!这种小程序很好编的,LT的意思是“小于”,也就是当#4数值小于#2数值的时候,程序在END1之间循环,#4数值的变化量也就是#4+#17了!

网友:
GOOX5这句有误,应为G00X#5

网友(2009-09-22):
奉献一个大偎的,供参考。
螺旋下刀转圆
主程序CALL  OLXZY  PD=___  PH=___  PQ=___PT=___
PD_为孔直径。PH为孔深度。PQ为层降深度。PT为刀具直径。
子程序OLXZY
VC1=ABS[PD]
VC2=ABS[PH]
VC3=ABS[PQ]
VC4=ABS[PT]
N2
VC5=0
VC7=0
IF[[VC4]GE[VC1]]N6
VC6=[[VC1]-[VC4]]/2.0
VC7=VC7+VC3
G91G01X[VC6]
N3
G03I-[VC6]Z-[VC3]
VC7=VC7+VC3
IF[[VC7]LE[VC2]]GOTO N3
N4
VC9=0.001
VC8=ABS[VC2-[VC7-VC3]]
IF[[VC8]LT[VC9]]GOTO N5
VC7=VC2-[VC7-VC3]
G03I-[VC6]Z-[VC7]
N5
G03I-[VC6]
G01X-[VC6]
G01Z[VC2]
N6
M05
RTS

网友:
#4=#4+#17; 这样就OK了。

网友:
铣什么样的圆弧?
铣圆的楼上的有人编了
铣圆周弧的?太笼统了

网友(2010-03-21):
谢谢宏程序很好

网友(2010-07-19):
应该是手误!!这种小程序很好编的,LT的意思是“小于或等于”,也就是当#4数值小于#2数值的时候,程序在END1之间循环,#4数值的变化量也就是#4+#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