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机轴的损坏原因及其修复

楼主(2009-03-23):
风力发电现在很火。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共享

网友:
这种修复技术除了在风电外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借鉴使用的

网友(2009-06-10):
搞风电的,同行啊,要下来看看

网友:
此修复方法如果在高空现场完成,可行。要是落地修复就不如换新轴,因落地修复的成本远高于风机轴的制造成本!lz是想说明金属表面修复技术的应用。

网友(2009-08-26):
请教:
  哪有做这种工艺的专业施工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