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动平衡怎么样做更好?

楼主(2009-03-23):
我做的是高精密的磨床.工作转速在4500转.机床的动平衡怎么样做效果才会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2009-08-30):
砂轮动平衡?
有卖动平衡砂轮架的,这个最方便..呵呵

便宜点的办法就是用动平衡仪手动测量动平衡,然后给砂轮配重,调整配重..

网友:
我见过一套自动砂轮动平衡装置,就是在砂轮上装上两个对称的坐标轴,溜板就是一个配重块

网友:
磨床是精密机械加工必不可少的工作母机,为了适应日趋精密的工作精度需求及不断追求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目标,全球的磨床制造业都在不懈地致力于:提高机床的几何精度,刚性和性能稳定性。
软水机内装有一个由人造食品级的树脂材料制成的软水机滤料。树脂看上去有点像粗糙的沙子,但树脂粒更为圆润光滑。树脂能够通过离子交换取出水中较硬的矿物质。软水机在工作状态中,将源水中的绝大部分钙镁离子置换出去,源水净水机代理在一定压力流量下,流经装有离子交换树脂的容器树脂中所含的可交换Na+与水中的阳离子进行离子交换,使容器出水中Ca2+、Mg2+离子含量大大降低,流出的水就是硬度极低的软化水,当离子树脂吸附一定量的钙镁离子后饱和净水机代理就必须进行再生——用饱和的浓盐水浸泡树脂层,把树脂所吸附的钙镁离子再生置换出来,恢复树脂的交换能力,并将废液污水排出。

网友:
手动对出来的永远是静平衡,和高速旋转时的状态不一样。国内自主研发的即时动平衡自动调节装置貌似已经有了,但是没有投入过实际生产。

网友:
楼主这个说话有问题,机床的动平衡没有办法做,只有磨头可以做动平衡。所以各位回答也是回答磨头的动平衡问题,拿是要靠设备来保障的,实际上,如果机床的精度可以保障的话,磨头在普通厂家,也就是做做静平衡就可以啦,基本上可以满足使用啦

网友:
动平衡一般有主轴的和砂轮的,主轴动平衡可以将主轴单独进行动平衡实验,并校正,砂轮动平衡可以用专门的动平衡装置,装在砂轮端面上,砂轮转动的时候会自动调节动平衡

网友(2009-10-05):
4500转? 肯定需要仪器调整

网友(2010-01-07):
在线动平衡可选无锡振锋的,国外可选MARPOSS或SBS

网友:
是CBN砂轮 还是普通砂轮 4500RPM需要配非接触平衡头 是什么磨床 砂轮规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