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3412柴油发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求助

楼主(2009-03-24):
前段时间曾发贴CAT3412柴油发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后清洗燃油滤网后正常运转了一段时间,现在再次出现同样的情况,即启动柴油发电机后转速达到1100RPM左右即稳定运行无法再升速到额定转速1500RPM,燃油滤网有重新清洗甚至更换都没有作用,致使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请各位指点.

网友:
请问:该发电机组运行时间有多长?
上一次停机有无异常?
各种仪表都处于相应发动机转速的正常范围内?
察看空气滤清器保养指示器。当黄色膜片进入红色区域或红色柱塞定在可见位置内时,应保养空气滤清器。
检查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如都没有问题应该考虑油泵调速机构。

网友:
泊比说的对,应重点检查调速器:1.把调速器和油泵的连接杆拆下,看看油泵与调速器的零位是否一致,我估计可能是调速器输出轴已转到最大行程,但油泵只在一半多一点的行程,油量当然加不上了。2.看看调速器输出轴与摇臂有无滑移。3.也可以试试手动调节加速手轮,看看速度能不能上去。

楼主:
谢谢版主及萝卜开会的关心和解释,我先补充一下我们这台机组平常很少用(带负载).只是处于备用的状态,每个星期启动空载运行5---10分钟,该机组可观参数为转数\燃油压力\冷却水温度\,转速传感器应该没问题,因为发电机的电压也上不去,水温还属正常,输油压力比往常稍有偏低但还算正常645KPa,这应该与转速达不到有关.空气滤清器还很干净,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某个缸抱死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因为以1100RPM运行一两分钟有时候机组会出现较大异常响声当然我们马上急停车了).二楼的建议对我们查找喷油方向会起很大作用,谢谢两位!希望有更多的热心朋友能给一些曾遇过的类似情况及处理过程.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 很难判断  我感觉多数是你的调速器的问题  你可以自己调定限制最高转速的螺钉。 校正喷油时间 喷油量

楼主:
如何回调到1500RPM

网友:
具体该类机型我没有接触过,还请优质稻的社友解答。你可以查使用说明书或咨询中国代理商!

网友:
靠!这是一台PEEC发动机,属于电控发动机。我劝你们找人修吧,你们肯定不行。
http://china.cat.com/
找你当地的代理商(卡特不维修)

找人之前,先换新的柴油滤清器

网友(2009-05-18):
受教了!虽然我没有用过这类型的柴油机,但是柴油机的原理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