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硬管涂什么颜色?

楼主(2009-03-24):
请问液压硬管涂什么颜色?
谢谢!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颜色吧,就是金属色

网友:
一般的都是浅灰带白的!

网友:
好像没什麽要求

网友:
根据客户要求

网友:
红色代表压力油管路
黄色代表回油管路

网友:
每个厂的要求不一样,压力油和回油不一样。

网友:
没有特殊规定吧,我见过几种:黑色,镀锌,镀镍,工程黄,绿色

网友:
看各厂家的工艺及客户要求,一般表面处理有黑色、镀锌等其他表面处理,而红、黄、绿那是喷漆或涮漆吧,那是用户自己搞的,应和厂家无关,而有的地方用到不锈钢管时,那则是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