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36um的合金丝焊接在电路板上?

楼主(2009-03-24):
目前有一种直径36微米的合金丝

要求把它焊接在电路板上

电路板可以为各种形式的,比如普通敷铜电路板,高温陶瓷电路板等

如何才能让合金丝可靠的焊接在电路板上,要求电气性能良好,也就是焊接电阻要低。

注:此合金丝与焊锡不浸润。

网友:
与焊锡不浸润,就只有把你的要镀的件作预镀锡处理,方法有很多种,找一个预处理的厂子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的想法有两个,并且已经正在试验之中:

第一:激光焊
第二:超声波焊

网友:
激光对敷铜板可能有问题,不易掌握

网友:
是否可参见我发的邦定机图片?

楼主:
激光对敷铜板可能有问题,不易掌握
引用 网友A:

对于激光焊,我用的是陶瓷电路板。

另外,在我这合金丝的外表还有一层2微米的玻璃层,

用激光焊接的时候,可以把玻璃融化掉,从而使电气性能很好;

用超声波焊的时候,可以把玻璃层震碎,也可使电气性能很好。

楼主:
是否可参见我发的邦定机图片?
引用 网友B:

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楼主作高温电路啊!陶瓷电路板用激光焊倒是可能,但焊后的检测也很费事,包括电气性能和机械强度,关键看干吗用,这种高温电路不简单,不多说了。

楼主:
楼主作高温电路啊!陶瓷电路板用激光焊倒是可能,但焊后的检测也很费事,包括电气性能和机械强度,关键看干吗用,这种高温电路不简单,不多说了。
引用 网友A:

机械强度好说,因为我这个用陶瓷来封装的,最后会整体封装起来。

电气性能,这个会有一套专用的测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