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轴承是什么类型轴承呢?

楼主(2009-03-24):
法兰轴承是什么类型轴承呢?我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
法兰轴承从打印机、传真机到监控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家庭用品中都有着我公司的轴承产品展现技术的空间。在标准ABEC-1级的尺寸和精度要求下,生产出来的轴承,能满足一般用途的产品。
外轮上带有法兰的系列产品,使轴向定位变得简单;不再需要轴承座,变得更经济。
为了得到轴承的低摩擦扭矩、高刚性、良好的回转精度,使用了小外径的钢球。
中空轴的使用,确保了轻量化和配线的空间。
主要用途
机器人、医疗器械、办公器械、检测仪器 、减速,变速装置、电机光学,映像器械、读卡器。

网友:
flange
[flændӡ]
n.
【机】凸缘; 轮缘; 翼缘; 法兰

(铁路)轨底

【建】(梁)翼缘

镶边, 凸饰边, 凸褶

(铸工的) 凸缘工具

棱缘

法兰盘

a mounting flange
安装盘
the flange of a rail
铁轨的凸缘
flange wheel
轮缘

我觉得您不了解法兰轴承,其实是不了解"法兰"是什么意思,看看英语解释,其实这个词是从英语音译过来的

网友(2010-08-12):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0-09-27):
法兰  深沟球加个边而已

网友:
汽车轮毂轴承也是属于带法兰盘的轴承,它是一种专用的非标轴承

网友:
哦!长知识了!!1呵呵

网友(2011-03-12):
非标轴承------鉴定完毕

网友:
还有一些减速机上也是带法兰的.那是为了装电机

网友:
路过学习了,有增长一下知识

网友:
专业点讲:凸缘外圈向心球轴承

网友(2011-04-21):
法兰轴承是对带法兰盘的轴承的一种统称,法兰轴承在直线运动球轴承里较为常见,法兰有圆形、方椭圆三种。二楼图所示就是法兰直线轴承

网友:
普通的直线轴承而已啊

网友:
2楼的图片是直线轴承。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