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启动时对液压油温度的要求

楼主(2009-03-24):
1.液压泵启动时,油温必须在多少以上,泵才能一次性正常启动?我们的系统,即使是现在,初次启动时,一般要启动三次才能成功。我怀疑这不单单是油温低的原因。但是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能实现一次启动。 2.温度低时,过滤器也会发出堵塞信号,在我们的系统中,过滤器堵塞,会引起电机过载,而后整个系统要停下来。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网友:
环境温度多高?

网友:
不会吧,过滤器堵塞也会引起电机过载?好像没发现过。

楼主:
不会吧,过滤器堵塞也会引起电机过载?好像没发现过。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选型小的话 就可以啦

网友:
为保护泵及阀的耐用性,一般油液温度低于15度是禁止起泵的。但日常生产中有时启动时油液温度低于此值,在温度较低(如10度左右时),为节省时间快速使油温达到安全使用要求,一般采用屏蔽执行机构后直接开启蓄能器下的溢流阀卸荷循环以达到快速升温的目的。当然此时在油液粘稠时使泵工作无疑会加大泵体内部及相关管路和阀组的磨损,如果不是经常采用此法的话还是可行的。(ps:注意低温起泵是看是否有电气联锁,如果有可暂时屏蔽)

楼主(2010-01-16):
经验证,是电机选型过小造成的,更换大功率电机后,能一次启动。

网友:
学习啦,不过低温启动还是对泵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