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上面的加工数量怎么清零.?

楼主(2009-03-24):
上面的加工数量怎么清零......

楼主:
还有就是F0.23是每分钟进到量吗?

网友:
很明显F0.23是每转进到量。
广州数控980TD有G98和G99控制进给速度。G98控制每分钟进到量、G99控制每转进到量。
而广州数控980TD开机默认G98控制每分钟进到量。

网友:
can取消键和N键同时按,数量清零。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

网友:
要想操作好数控,说明书一定要熟读,了解厂家对机床的功能的设置。

网友:
取消(CAn)+N 健  加工件数清零

网友:
CAN+T取消时间

网友:
建议楼主再有类似的问题,还是先到广数的网站上去看看,他们那儿有各个版本的说明书,上面肯定有的,这样要快一些。

网友(2011-03-02):
论坛上的人还是知识面广大啊

网友:
CAn+N 健  加工件数清零

网友:
支持3楼大侠,补充说明:G98和G99两者是可以相互计算等量使用的,只是别忘记程序的开头先执行要使用的G99还是G98就行咯。愚见……

网友:
CAN+n 数量清零  CAN+T时间清零
F0.23一般是用G99编程的把 每转进给
要是用G98 那速度也太慢了

网友:
取消+N  件数清零
取消+T  时间清零

网友:
这个是说明书上写的,可以试试

网友(2012-12-19):
CAN在那个地方,我也想清零, 学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