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氏合金C276端面加工---请教

楼主(2009-03-24):
现在我们有家客户要加工C276的端面,只要把多余的车掉即可。具体信息如下:

1.加工设备为老式车床,那种换挡位,精度一般,转速可以达到Max:750转/分。
2.被加工材料:哈氏合金C276,超粘,耐腐蚀性能是SUS316的很多很多倍,因为材料比较贵,所以毛坯料的加工余量不大。
3.工件就是普通的圆环型,外圆ΦD=610MM,内圆ΦD=400MM,中间宽210MM的2个端面都要车加工。另外,ΦD=400的内圆盖,
     也需要车表面,接近中心的时候,速度几乎为零,单次定单:8个。
4.现在使用住友电工的SNMG250924N-HU AC630M,转速:18转/min,切深:1.5mm,进给:0.3mm。
5.问题:加工效率太慢,时间太长。很是费刀。如果速度调到70转/min,一会的工夫,刀尖就红掉了。
6.希望能根据上述介绍,推荐合适的刀具及加工工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7.希望能及时解决,非常着急。现在做完之后再单独手工抛光,制作周期太长,所以每次接单很少。

请大家帮忙献计献策,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高手指点一二呀。我这个心里着急呀,大家尽管谏言,知道多少,就说多少,拜托各路高手伸出援助之手。谢谢啦!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不太了解什么是哈氏合金,网上搜了一下:
哈氏合金是超低碳型,Ni、Mo、Cr系列镍基、耐蚀、耐高温材料哈氏合金(Hastelloy),因它具有极好的耐高温性能,抗氧化性,焊缝影响区耐腐蚀性,具有很好的长期热稳定性及可加工性,在农业化工、核设施、生物制药等苛刻工业环境中被应用。它在湿氧、亚硫酸、醋酸、甲酸和强氧化盐的介质中,也具有优异的耐蚀性、耐均匀腐蚀性及耐晶间腐蚀性,因此在化学工业也被广泛应用,合哈氏金的导电率和导热系数要比低碳钢低得多,而电阻率和膨胀率都比低碳钢高得多,熔池流动性差,润湿性差,穿透力小,熔深浅
c276是一种镍基耐腐蚀合金(所谓的哈氏合金),美国Hastelloy生产,相当于国内的合金牌号:OOCr16Ni60Mo16W4V

网友:
建议上个草图,把工艺大概写下才好根据你的工艺配合适的刀,说实话,就看你用SNMG25这么大的刀片切深1。5mm,就用错了,不是说零件越大就越要用大刀片的

网友:
高温合金考虑下陶瓷刀片。根据切削类型,机床,夹紧刚性来选择材质。绿叶和肯纳都有对应牌号,效率很高。

网友A:
刀具试了不少
一般2个孔肯定完蛋

楼主:
我在百度上,搜索加工方法的时候,提到加工这种材料,速度一定要很慢才行,具体原因没有,而且也没有指出刀片材质如何选择。根据耐高温的特点,陶瓷刀片理论上可以实验一下。请问7楼的winlig,你当时选的是使命规格和材质的?加工条件如何?

网友:
加工材料的材质就是哈C
刀具的材质换了好多 含钴的刀具试了 不行
德国进口的合金刀也试了 不行
后来也是把速度搞慢 就可以了。

楼主:
你还记得当时都用了那些牌子的刀片吗,速度调慢到多少才好的?我所接触的刀具主要以日本的为主,当然,山特,ISCAR也有的。谢谢!

网友:
现在在等着小日本的刀具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货
上次断的那个刀具,卖刀的说是因为速度选的不好。

网友:
总之能加工就不错了。
我们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2011-09-28):
引用 网友A:
刀具试了不少
一般2个孔肯定完蛋

采用立方氮化硼刀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