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4):
标注圆角,希望使用指引线弯折的样式,请问怎么设置,还是得自己画?

网友:
以前一直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刚试了试 没有解决 等待高手!

网友:
点击“标注(N)”,“样式(S)…”,“修改(M)…”,“文字”,在“文字位置”里的垂直——上方、从尺寸线偏移——0.5,在“文字对齐(A)”里,选“水平”,或“ISO标准”
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网友:
我试了一下楼上的方法,最后一项在“文字对齐(A)”里,选“ISO标准”就是楼主想要的效果了,高手!

网友:
不客气。能帮上忙,我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