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间隙调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4):
目前正编制偏心小齿轮和大齿圈啮合间隙调整的装配工艺,不知道间隙如何调整?希望有高手指导

网友(2010-01-30):
间隙问题,标准中已有规定,如果探讨调整方法,应该先说明具体结构。

网友(2013-07-01):
如果中心距不能调整就没办法了。只能靠加工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