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磨加工粗糙度?

楼主(2009-03-24):
有一个平板件,10mm厚,150X150,粗糙度要求见附件。如何保证?这是德国的图。不知此粗糙度相当于国标什么 级别。

网友:
Rmax:
Maximum peak-to-valley height 最大峰谷高度
Rmax is the maximum Zi of 5 adjoining sampling length l in an evaluation length ln.
评定长度中5个相邻的取样长度中最大的Zi、峰谷高度。
德国标准中Rmax应该对应为Rt。
阀板的批量生产应该有专机,单或双端面磨。

网友:
用磨加工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今天看了看我们的仪器,直接就能同时出Ra,Rt,Rmax,Rz。比如,同一次检测,分别为:0.266,2.51,2.34,1.92。

楼主:
今天看了看我们的仪器,直接就能同时出Ra,Rt,Rmax,Rz。比如,同一次检测,分别为:0.266,2.51,2.34,1.92。
引用 网友A:

请问螺旋线,磨加工可达此粗糙度吗?Rt10相当于国标什么级别。

网友:
本来Rt就是国标啊,要说和Ra相比,大概和Ra0.8接近,但Ra是平均值而Rt是一票否决。你查查标准就知道具体定义了。Ra0.8磨加工当然能达到啊。见过老外的很多这类零件,要求基本就是Ra0.8。见过这种专机,是单面的,韩国的,挺好用的。而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是用双面的,德国万特的,600多万一台,效率精度都很好的。

网友:
复习复习!有收获啊!

网友(2009-07-14):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常说的1.0的表面粗糙度?1.0没问题!如果是0.1那就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2009-12-04):
阀板靠研磨机就可以加工,采用上下GC砂轮加工,加工你那个精度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