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只气缸怎么同步——请教

楼主(2009-03-24):
需要多只气缸夹住工件多个点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但需要做到近似同步 把气缸进出气AABB点并联可以做到吗?

网友:
参考一下柱塞泵的原理!它里面的活塞基本就是同步的!采用滑靴!

网友(2015-11-22):
是在做气动夹具吗,要看工件形状,和加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