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处理,手印无法去除---请教

楼主(2009-03-24):
各位大虾,请问一个关于不锈钢表面处理的问题。
目前我们公司为了获得均匀亮泽度的不锈钢件,进行了喷金刚干砂,电解抛光,再喷玻璃砂,然后超声波清洗的工艺,目前看起来表面效果不错,有个小缺点,就是手印无法去除,轻轻一抹就是一个手印。请问各位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另外:看到某些不锈钢生锈的报道,都说需要最后增加一道钝化的工艺,以形成致密的保护膜,请问一下这道工艺是否必须?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表面越亮,就越怕手印。好在我们的工件表面要求不很高,用电抛光的办法,结果还可以接受。另外,不锈钢生锈,通常是铁基含量高造成的,我觉得钝化能起的作用应该不大——钝化常用于铝基材料的表面处理吧。

网友:
楼主碰到的问题与我目前碰到的类似,我们也是不锈钢零件,喷砂后再电解抛光,效果整体感觉还不错。
至于楼主说的手印,是不是表面太光洁?
我们目前的零件虽说是电解抛光,但是是一个亚光状态的抛光,基本不会留下手印;而楼主的电解抛光会不会是镜面电解抛光。
关于钝化膜的问题,据我所知电解抛光后会自动行成一层钝化膜。

网友:
我们这用了喷锌,以前用的表面压花的

网友:
清洗后带乳胶手套取出,干燥后再带作业手套拿.如不小心粘上手印可用丙酮擦拭.

网友:
超声波清洗后,用尼龙布沾点汽车清洗剂一擦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