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控制胶水的电磁阀,哪里可找到?

楼主(2009-03-24):
各位网友好,本人最近在找一个可以控制胶水的电磁阀,普通的液体电磁阀只能控制水,而胶水是有一定粘度的,类似油漆的粘度吧,普通的液体电磁阀我想肯定不能用,希望有哪位网友知道有这种电磁阀告诉一声,补充:要微型的,连接管子5MM,压力0.8以下,先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试哈液压的电磁阀啊,我用他可以控制黄油,嘿嘿

网友(2009-11-27):
楼主找到没有啊,也给我们分享一哈啊

网友:
我们那有胶枪是电磁阀控制的,但是胶是用热电耦加热的,胶枪有个枪头,电磁阀动作一下胶喷一下,是用气压喷的,如果胶经过电磁阀的话还能动作吗,你说的大小可以改变胶枪的喷头大小来实现要求

网友:
建议您查一下相关点胶机的资料,普通的液压阀应该不适用于胶水的控制。
我接触过的只有美国EFD品牌的相关产品,应该是顶级的,价格几乎也是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