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顺利阀DZ30-1-5x/315XY这种外控型的阀内部能不能给控制油?

楼主(2009-03-24):
请教
力士乐顺利阀DZ30-1-5x/315XY这种外控型的阀内部能不能给控制油?

谢谢!

网友:
不能,要不就不是外控了。

网友:
不能,型号决定它是外控外泄式先导式顺序阀。
我这有一个力士乐顺序阀的资料,可以看一下

网友:
内控和外控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要改为内孔,可与厂家联系,或参看样本调整阀体工艺堵头的安装或拆掉

网友:
你需要是内控的话,可以把元件发给我,我来帮你改为内控,并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给说一下外控时的油路走向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用类似平衡阀的那种
好像油研的顺序阀就是那种
但力士乐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