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驱动双柱塞泵---请教

楼主(2009-03-24):
各位大哥

下凸轮驱动双柱塞泵时,要求输出脉动率最低,那双柱塞是怎么布置的?是在凸轮的一侧还是两侧相对凸轮对称啊?
跪求!

网友:
应该是在凸轮的二侧,这样合理。

网友(2009-05-12):
放在一侧好,这样脉冲频率低呀。

网友(2009-07-23):
我要纠正,放在两侧好,放在一边的话马达负载就会不稳定,这样电流也就不稳而且高,这样可不好,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还不如搞个大点的柱塞,一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