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钢在数车加工一个零件---请教

楼主(2009-03-24):
10#钢在数车加工一个零件。在直径25mm外圆上扎个宽3.6的槽直径22.5粗糙度0.8.在端面上做一个槽直径23和17粗糙度0.4.

那位高手帮忙给介绍一种刀具和加工程序。加工方法。

网友:
0.4可不太好做。
你现在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能达到什么状况,是什么刀具,还有参数。

楼主:
加工的效果不好,粗糙度达不到要求,而且刀具磨损的快。

网友:
建议用京瓷的槽刀,就是价格太贵了,我用的都快跳楼了

楼主:
可以说的清楚一点吗!!我想了解多一点。

网友:
找京瓷卖刀的,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们,让他们给你建议
也就是外圆槽刀和端面槽刀的选型的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可以说说加工过程

网友:
只要你的设备不是很差,随便车都能达到

网友:
0.4的粗糙度,真不知道这个槽是干什么用的,设计失误

网友:
10#钢,0.4、0.8的粗糙度?你还是先问问,是不是工序安排的顺序出问题了。
那应该是阀芯吧?

楼主:
有那位朋友给我发种刀具图片,在说一下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
先把你的图纸和工艺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