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136是什么钢材

楼主(2009-03-24):
如题,今天外发协力厂给我推荐用S136钢材,他说这种钢材可以热处理,也可以电镀。纵使表面不处理也不会生锈。在手册上没有找到这种牌号的钢材,所以向大家了解一下这种钢材的情况。
我准备用来设计制作一套简单的冲压模具,

网友:
S136透明耐蚀镜面模钢
主要成份
(%) C碳:0.38;Si硅:0.9;Mn錳:0.5;Cr铬13.6;V釩:0.3
出厂状态 软化,退火HR≤215
钢材特点 1.最佳之抛光性。
2.渗透性良好。
3.良好之抗腐蚀性。
4.此钢材经淬火及镜面磨光后,其抗腐蚀性能更加可靠。

用 途 精制各式塑料表面模,放大镜或相机镜头等

楼主:
谢谢指导,请问,此钢材如果不作表面处理的话,会不会生锈呢?

网友(2009-05-19):
我真好也用到这种材料,好象对应国内牌号是4Cr13

网友(2009-11-15):
请问S136 多少钱公斤/1

网友:
S136模具钢  一胜百ASSAB STAVAX ESR(S-136)为高级不绣工具钢、其具备以下的特性:
  ● 优良的耐腐蚀性
  ● 优良的抛旋光性
  ● 优良的耐磨性
  ● 优良的机械加工性
  ● 淬火时具有优良的稳定性
  综合上列的优点,使得该钢种具有卓越的生产特性。由于其优良的耐腐蚀性,在塑料模具中使用的好处概述如下:
  ● 较低的维修费用
  模具经过长期使用后,模穴表面仍然维持原先的光滑状态。
  模具在潮湿的环境下操作或存放时、不需要特别的保护。
  ● 较低的生产成本
  由于模具冷却水道不受腐蚀的影响(不象普通模具钢),热传导特性、冷却效率在模具生命期中均保持稳定,确保了模具恒久不变的成形时间。STAVAX ESR(S-136)被推荐用于所有的模具,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更适合特殊环境的需求。
  ● 耐腐蚀、锈蚀对使用有腐蚀性的PVC、醋酸盐类等注模原料或必须在潮湿的环境下工作及存放的模具。
  ● 耐磨性在使用磨耗较大的注模材料(包括热固性射出成型模)或要求模具有较长的工作时间,如电子零件、舍弃式的餐刀具、器皿等。
  ● 高光滑度的表面生产光学产品,如照相机、太阳眼镜、化学仪器及塑料制品等。
  钢材种类: 塑料模具钢材
  钢材特长: 抛旋光性能极佳,耐腐蚀性好.
  出厂状态: HB215
  化学成份(%):
  C :0.40
  Si :0.8
  Mn :0.50
  Cr :13.5
  V :0.20
  Mo :0.60

网友:
S136模具钢  一胜百ASSAB STAVAX ESR(S-136)为高级不绣工具钢、其具备以下的特性:
  ● 优良的耐腐蚀性
  ● 优良的抛旋光性
  ● 优良的耐磨性
  ● 优良的机械加工性
  ● 淬火时具有优良的稳定性
  综合上列的优点,使得该钢种具有卓越的生产特性。由于其优良的耐腐蚀性,在塑料模具中使用的好处概述如下:
  ● 较低的维修费用
  模具经过长期使用后,模穴表面仍然维持原先的光滑状态。
  模具在潮湿的环境下操作或存放时、不需要特别的保护。
  ● 较低的生产成本
  由于模具冷却水道不受腐蚀的影响(不象普通模具钢),热传导特性、冷却效率在模具生命期中均保持稳定,确保了模具恒久不变的成形时间。STAVAX ESR(S-136)被推荐用于所有的模具,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更适合特殊环境的需求。
  ● 耐腐蚀、锈蚀对使用有腐蚀性的PVC、醋酸盐类等注模原料或必须在潮湿的环境下工作及存放的模具。
  ● 耐磨性在使用磨耗较大的注模材料(包括热固性射出成型模)或要求模具有较长的工作时间,如电子零件、舍弃式的餐刀具、器皿等。
  ● 高光滑度的表面生产光学产品,如照相机、太阳眼镜、化学仪器及塑料制品等。
  钢材种类: 塑料模具钢材
  钢材特长: 抛旋光性能极佳,耐腐蚀性好.
  出厂状态: HB215
  化学成份(%):
  C :0.40
i :0.8
n :0.50
  Cr :13.5
  V :0.20
  Mo :0.60

网友:
S136分国产和进口,国产的现在市场价要30元左右一公斤吧

网友:
S136进口的现在市场价格要55块左右一公斤,这是板材的价格。圆棒就得看规格了
一胜百的S136要贵一些,其德国牌号为:1.2083   日本牌号为HPM38
台湾荣刚 林生:13829742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