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仿真运动的高手吗?

楼主(2009-03-24):
一张0.2*1000*800的铝合金板先把一端固定在滚筒表面,再随着滚筒的旋转,薄板也贴着滚筒表面变形,直到完全贴在滚筒面上。请教高手说说用PROE是如何实现的,用什么连接方式?难点就在如何实现薄板的变形。附草图

网友:
做动画片吗?动画模拟是可行的,但运动仿真是不可能的。

楼主:
动画也行啊,请教该如何做呢?能大概说说步骤吗?

网友:
做好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是用ug做的。

网友:
计算机不好,到后面刷新的比较慢了

网友:
以前做过,现在都忘了,好久没用了!

网友:
主要思路很简单:
1,建立一个扇形RH,扇形的角度a度参数化,用等高的圆柱rH去布尔减;
2,把被减的截面拉伸,拉伸长度就是板的长度,可以粗略的计算为圆柱的周长和扇形角度关系。
   如L=r*pi*(2-a/180)。
3,改变a的值就可以看到楼上动画的效果。

细节就会稍微麻烦一些,比如0度时不生成扇形,只有板长;360度时不生成板,只有扇形。
可以通过判定角度a为什么值的时候生成什么来达到目的。

网友:
果然是高手,见识了

楼主:
高手终于出现了。可惜是UG做的,我不会用UG,要是有PROE做的就好了。动画也行的

网友:
不知,有没有SW的高手能做这个

网友:
高手真是多啊,我也刚会点UG,等会学习下怎么搞得

网友:
好久都没做过了.估计都不记得了.

网友:
可以做仿真,把挤压机构都做出来,用非线性进行分析,可以展现塑性变形的过程。缺点是计算量过大,一般计算机要计算很久,优点是可以看清材料大的塑性受力变化,设计更有把握。
如果是动画的话,一般三维软件都能做

网友:
一般三维软件都能做动画?楼上的能不能用proe做来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中,盼望PRO/E高手的出现,

网友:
SW的高手都不见啦吗/

网友(2009-05-24):
又学会了一招,谢谢高手

网友:
学习,用proe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
4楼,高手高手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sw怎么做,ug不会用啊

网友:
我用SW的不错!

网友(2009-07-25):
proe 做带传动和链传动的仿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容易导致计算机死机
proe 动画没有学过,也期盼高手指点

网友:
就是觉得PROE做这样的东西
心有余力不足啊
可能是我的水平有限吧

网友(2010-11-27):
高手就是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