糙度仪每天都要校准,容易划伤水晶---请教

楼主(2009-03-25):
糙度仪每天都要校准,但校准时是“触头(金刚石在水晶表面上划磨)”,极其容易划伤作为标准块的水晶,请问各位工程师和前辈,有什么好的注意事项给我们指导指导,先谢了

网友:
是啊
我们公司的粗糙度每次都要校准
我感觉测量的时候不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每周校针也够了.每次测量结果不准应该是仪器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不过这种摩擦对标准件擦伤不可避免,后续标准块坏了,好不好购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每天要校准?
在检定周期之内未必需要每天校准的。

网友: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根据你的具体使用频率,制订校准时间!

楼主:
谢谢,有没有可能因为探头本身太粗糙呢,特此请教

网友:
应该很少有水晶的标准片了,玻璃的吧

建议每周或者每月检验一次即可,无需每次使用都验证吧,若偏差超过5%则可能需要调整测头或者是软件补偿了

网友:
正常使用每月校准一次即可,特殊情况可即时校准,现在常用的标准样块有金属的和玻璃的,都容易购买。传感器测针一般是金刚石或硬质合金的,硬度极高,尖部半径一般为2um或5um,划伤标准样快表面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求选择粗糙度仪的时候考虑传感器测力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