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力控制---请教

楼主(2009-03-25):
张力对印刷机械的影响比较大,目前在国内我所见到的都是由电磁离合的张力控制系统,而且成本又大,本人现在所有的张力控制系统纯机械的,现在我放在论坛上大家讨论一下,我想通过大家的讨论能将它更合理。

网友:
张力控制的方式比较多,先进的是采用张力计控制,也有用力矩电机的,

机械系统主要对低速系统,高速状态下,机械系统的惯量大,反应时间长,难以适应快速的‘抖动’控制,

楼主:
楼上说得没有错,但这样我们的成本就高了很多了,所以我们一直想找到一个纯机械式的!力求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
机械只是不适合高速,不适合高‘抖动’,速度高了,机械的没有办法,前人把办法用尽了。

楼主:
如果只是低速,1分钟20米之内,我想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你的运动件要具备高刚度,低重量,日本这类纯机械的东西非常多,世界水平的,有些摆杆是碳的,非常轻,而用钢的,就没有可能,假如是你的速度,就看抖动情况了。应该可以

网友:
你的这个太差了,你去看看三菱网站上的资料

网友(2009-08-02):
各位都是高手。
不过,这时代研究纯机械,会不会说是倒退了,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如何提高自动化,让机—电的控制和反馈更快速稳定吧。

网友:
下了,看一看对我设计的印刷机有没有帮助

网友(2009-10-26):
ROTOMEC,SCHIAVI和KOCHSIEK在张力控制上都使用了FMS张力控制系统

网友:
不算很方便,无论是制造,还是使用,不如用角度传感器感应张力方便,或使用浮力感应张力

网友:
张力传感器或者浮辊,大家都有,现成的,两个一起用就可以克服单用存在的问题

网友(2009-11-28):
同意8楼观点!

网友:
比较理想的应该是自动张紧方式

网友(2011-07-05):
现在国内张力摆臂一般都是用的铝的比较多

网友(2012-01-02):
威望不够了,没看到LZ的图纸~失望中~~

网友:
张力控制常见的控制方式有:
电磁式、电气比例阀、机械式
机械式的成本最低,但不适合高速高精度控制;电磁式的结构简单,但磁粉失效会导致精度降低;电气比例阀控制的话得看选择的品牌,高档次的能够快速响应,精确控制张力,但价格不菲。低档次的能够响应,但精度不足。

网友:
别闭门造车啦!有专门的公司开发生产张力系统的,各种各样的组合,满足各种使用工况,嫌贵就模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得没有错,但这样我们的成本就高了很多了,所以我们一直想找到一个纯机械式的!力求解决这类问题!

有人用凸轮进行张力补偿,效果很好。

网友(2012-04-05):
顶起来,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2-05-19):
我采用的是张国传感器加浮动辊方式,效果也可以,加张力控制器通过输出电压控制张力电磁吸盘,电磁吸盘控制摩擦片的方式,现在轮转要机的给纸部分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重力的我就见过,

网友(2012-10-30):
看下你的控制方式

网友(2012-11-30):
想看点东西,真不容易,扣什么威望啊

网友(2013-12-04):
张力传感器加浮动辊的方式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2014-03-15):
没办法!!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