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硬度一定要给检查位置吗?

楼主(2009-03-25):
设计部门给了一个硬度范围,HRC8度。厂家接到后要求必须给一个硬度检查位置的规定,因为一个曲轴(调质)上的不同部位硬度差异很大,如不给位置,则要求太严,达不到。
     想问问,是不是这样?

网友:
应当给出,不应当是由于不同的部位硬度差异过大,而是规定了位置后,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检查依据,这样双方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讨论.

楼主:
我问我们这里的热处理车间,他们回答不应该给。理由是设计部门给的要求是对整个曲轴,硬度监控位置因每家工艺、设备的不同而有差异,毛坯厂家要根据自家情况,摸索经验,找到最能代表整个曲轴硬度的一个点或几个点。只要控制住了这(几个)点,就控制住了整个曲轴。

网友:
有接触的表面都要检查

楼主:
有接触的表面都要检查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认为:曲轴图纸上明确要求有一个硬度的范围,那么说整根曲轴的硬度都应该在该范围内

网友(2009-05-26):
按说应该如此:曲轴图纸上明确要求有一个硬度的范围,那么说整根曲轴的硬度都应该在该范围内,但在实际生产中要考虑到检查成本和材料及工艺的波动性,和曲轴这种零件的结构.最好与设计人员商量一个检查部位,这个部位应能代表整个曲轴的硬度水平,并在图纸上注明.

网友:
硬度要求本来就是一个的范围,通过工艺和正交法取最优值

网友:
曲轴我们的要求是1mm以下基本平均取5段每段上挑3个点,每一圆周上取3段取样,打45个点,硬度都在公差范围内就算合格。
1mm以上按8-10段取点。
另外厂商必须提供热处理的曲线图,看工艺就可以知道大概情况了

网友:
这群小男人针对我,只要一语音,他们就会针对我,这是一个行会的 不文明,一点也不友 ,他们

会觉得女孩子没技术,没

PK能力,但是我的实力不是已经证明了游戏不分男女吗?上次我们行会和444hj的另一个行会战

时,我也一样杀那么多人吗?干嘛看不起我?你们真的要变得这么陌生才 吗?你们为什么要瞧

不起女玩家?给我一个理由 不 ?请问一下上面还有哪些

合击
行会愿意带小女子一起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