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开什么样子的模具比较方便加工?

楼主(2009-03-25):
请教高手们这个钣金件开什么样子的模具比较方便加工
如图示  厚度是1毫米 折叠后空隙也是1毫米

网友:
要想一次出产品那就连续模,否则就单冲。

楼主:
怎末冲发  就1个毫米得厚度  根本没有办法做上模的
又其他方法吗

网友:
要逐步弯曲,材料不是太硬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1mm,太薄了吧?

网友:
折弯比较合适,有折弯机的钣金厂都能做,最后一个1MM的空隙,先用尖刀模折弯,用1MM的材料垫在里面,再用压平模压死,取出垫的1MM,比较常规的做法。

网友:
里面不用垫吧,连续模多次折弯就可以搞定了,应该。但一定要注意材料的折弯方向,反了就会断掉了。但愿产品不要太大

网友:
根据厚度比例来说,产品不大,开个连续的吧(如果有量的话),开单冲就工位太多了,也不是不可以哦呵呵

网友:
可以用单冲模具,3个折弯工位就能解决。
先折成Z字形-----再折30-40度角----再用斜契压平。